方正笔记本风扇不转!S410IG

楼主(2011-12-30):
开机风扇不转,其他都正常,能进系统使用都正常!就是CPU风扇不转,拆开测量风扇1脚0.2V  2脚是地线 3脚2.2V,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上图

网友:
这要给出电路图才知道

网友:
先确保接地良好

网友:
找个开机后的3.3V电压飞线过去

网友:
检查下接口旁的电路,特别是三极管。
如果嫌麻烦,直接从USB口飞个5V过去,只是这样开机后风扇就会一直转!

网友A:
飞个5V试试,看看能用不能。。。

网友:
可不可以把那个二极管弄掉 直接接过去,二极管一边是5v的

网友:
改成常转的吧,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个5V试试,看看能用不能。。。

USB飞了一个过去 风扇转了,是常转!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应该

网友(点评):
这个我没有图纸,不知道温控芯片是哪个?

网友B:
不想长转就看图纸,老老实实的修电路了,这个比较好修的故障。

网友(点评):
好修么?上次一个DELL的就是风扇不转显卡不给信号风控芯片,这种情况你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想长转就看图纸,老老实实的修电路了,这个比较好修的故障。

我没有图纸!

网友:
  这种就不是问题,直接拉个18伏的长转不就OK了

补充内容 (2011-12-31 11:45):
  帅哥们,幽默话。。晕

18V过去肯定冒烟。。风扇一般5V全速 用3.3也可以
18V 风扇都冒烟了,哥!!
18V 笔记本变直升机了,会飞起来的

网友:
常转啊,省事是省事,但如果是有东东烧了,没几天又得修,嘿嘿

网友:
2.2v达不到风扇5v的电压

网友(点评):
风扇是要3V多才转的吧!5V就是长转了哦@

网友:
直接改常专得了

网友:
这种问题容易修啊 不然就改常转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温控芯片的问题!改常转之后 会自动关机

网友(点评):
好像IBM 的机器改不了长转,一改就报错掉电,不知道这个机器改了掉电不!

网友:
哪就接长转

网友:
电压明显偏低啊.向上级去查一定能抓个大鱼!!

网友:
呵呵,不死机就好啊,应该是温度控制的啊,温度高了就会转吧!如果一直不转就坏啦。

网友:
很简单的说  这个不难修的 这个事是EC 给控制电压给这边的管子 导通条件 当然EC是有温控的

网友:
不错,长转在修起来是好,不过各位师傅,那样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故障呢?这样的问题点在哪里呢???

网友:
先直接给风扇加5V测试风扇的好坏(拆下来),然后查风扇供电电路温控电路

网友:
直接飞USB5V

网友:
风扇是不是好的先,改风扇只要做维修的都会

网友:
管它哪里坏了,往前找,找到个二极管或者电阻的直接断开,然后直接飞个5V过来到风扇

网友:
改常转吧

网友:
风扇是好的话,我一般从USB飞线到风扇

网友:
改常转好了

网友:
客户要求不高的话,改成长转的,省事呵呵

网友:
常转能用就行,楼主能不能改成问题己解决。。。。

网友:
该电压,,就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