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的 老机器 在此求高手 给个分析,

楼主(2011-12-30):
ASUS  A6000   机器  CPU AMD  775针的,
故障 : 开机掉电
检测 结果,:
此机器 是 开机掉电   加电到1A 左右    就立马掉电
这个是个机器老机器,,   思路   AMD 775的爱坏   先换过  775的CPU  也是一样  后来 加焊 2合一的桥  英伟达 的   和 ATI92005的显卡   故障一样 累了   ,。后来定了 个2合一 的桥  换上 后  故障 就变了  加电 0.65V 后 加不上去了
一查  CPU 供电 没出来。。  这个供电 是ADP3186的  和3个ADP3417  组成 的 ,CPU供电的  ,
下面是我测出引脚 的 电压   28脚 主供电  有 12V ,  13脚 RT 有 2V , EN  电压  是0.34V  应该 是1.254V ,  ADP 3417 VCC  12V    正常    IN 脚 却没电压  我看了 是 ADP 3186 PWM 脚 给的电压  看来 是ADP 3186 没完全工作  但是我不知道  ADP3186
需要的工作条件 都有那些 。。。

我把图纸也传上来 让大家 给我看看。I    在次 也求 ASUS A6000  AMD  775  的 图纸,,

网友:
你要人帮你分析,就要用QQ把ADP3186给画出来呀,下你那图纸还要扣10分,不到要时一般人不会下的.

网友:
怎么画啊  还有怎么插入图片 在论坛里‘

网友A:
怎么画图 啊  还有我先买个吧  剪切的图片 插入 论坛 怎么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画图 啊  还有我先买个吧  剪切的图片 插入 论坛 怎么弄啊

先打开一个人的QQ,用里面的切图功能,切后,双击.,再点保存在桌面,再上传桌面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一个人的QQ,用里面的切图功能,切后,双击.,再点保存在桌面,再上传桌面的就可以了

谢谢  兄弟 ,的帮忙。。

网友C:
还要钱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钱真是的

是论坛 要钱   不过 我弄上图片了。。、

网友:
EN都没有电压,芯片没有做好吧!

网友B:
把该测的都测下.8.9.16脚估计2V左右,11脚1.25V,28脚12V,20-23接地,15脚差不多有高电平就行了吧,24-27脚估计要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该测的都测下.8.9.16脚估计2V左右,11脚1.25V,28脚12V,20-23接地,15脚差不多有高电平就行了吧,24-27脚估计 ...

这个机器的 1脚  2.6V   4 脚 2.6V   13 脚2V  14脚  1.0V   28  脚  12V   其余的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