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BTX 400SD 电源故障

楼主(2011-12-30):
今天朋友拿来个 电源  今天早上还用着呢 突然死机以后在开 电源就不转了 短接 黑 绿也不转  电压无输出 拿我这拆下来以后 短接下绿线 还转了  但是电源里 有 滋滋的响声 装到机器上 能正常开机 使用 但是关机 把插座拔掉以后 在插上  电源就不好使了  开机无反映  待机电压都没有      拆开以后 电源IC 的一脚连着的472电阻击穿了  找遍了也没一样的电阻 后来直接用焊锡连上了   故障依旧  换了无极性的那个电容也一样  旁边的小变压器换了还是一样 还有一个没换  听着就是变压器发出的滋滋声   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了   晚些时候在上图

网友:
  还有 这电源上机器第一次触发的时候 带上负载就不滋滋响了

网友:
472电阻是4.7K的怎么可以直接连通呢?4.7K电阻应该好找啊。

网友A:
我翻遍旧电源板上都没有 后来在主板上找个了 差不多的 是 470的吧 好像 换上去以后  是通电转一下就不转了 我短接绿黑试的   现在这电源  只要不上主板  咋短接绿线 都通电 但就是滋滋叫唤   电压正常   上主板第一次 能触发 通电  不滋滋响了  进系统都没问题  关机以后 把插销拔掉  在插上  待机5VSB 就不输出了

hjq

网友:
你先把那个电阻的阻值确认一下再更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翻遍旧电源板上都没有 后来在主板上找个了 差不多的 是 470的吧 好像 换上去以后  是通电转一下就不转了 ...

确认电阻值是多少吧,如果是贴片电阻上面标注为470的就是47欧。不要好像、差不多这类判断哦。

网友B:
楼主的是贴片电阻吗   如果是又找不到可以用色环电阻代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是贴片电阻吗   如果是又找不到可以用色环电阻代换的

是贴片的   现在已经被我修的 一点都不好使了    对电源不懂就会换个电容 管子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贴片的   现在已经被我修的 一点都不好使了    对电源不懂就会换个电容 管子啥的

怎么个不好使???   顺便问下那你都懂些什么

网友:
      短接黑绿 不转了 呵呵    主板我会修点 电源不太懂 学习中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