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sl500通病

楼主(2011-12-30):
sl400 sl500电流上得去电流但不亮机是通病,是板子上的屏接口周围的一电容和一个保险烧坏,不知道位置可以用万用表量屏接口的保险和电容很好量!
通病
长治笔记本维修
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
修过几台,是高压条的供电

网友:
这个貌似已经有人发过了。

网友:
有修过呀,好几台了呀

网友:
是暗屏吧 高压供电的保险 修过一台

网友:
是的,朋友,我是新手,说错了,对不起

网友:
麻烦楼主把保险和电容的代号发一下 这样修起来更爽

网友:
暗屏通病如此.无显通病是显存加显卡一齐重做

网友:
我们这有个也是屏无功电的 大概和这个一样 不过我那个是进水引起的

网友:
这个通很早以前都知道了,希望大家能发现更多的通病哦~~

网友:
学习学习!
反对楼主:
4.0
奇尓煕洛
反对楼主:
啊,我点错了,晕了

网友:
只是手上没有图,知道意思了,谢谢楼!

网友:
上面有人说无显的通病还要显卡和显存一起做,是真的吗?

网友:
不用一起做,你把我说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看亮机不,亮就不用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