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4A适配器电源老烧开关管问题

楼主(2011-12-30):
修一个12V4A适配器电源,3842的典型电路,空载开多久都正常,一带负载(哪怕是很小的)1分钟左右就烧开关管,所有元件都正常,也全换过,就是没有开关变压器换了。本来不值钱,就想搞清楚问题所在。

网友:
3842烧开关管的 S极电阻 输出电容 3842供电电容 G极串联10-30欧电阻 12-15伏稳压管 这是常见病  但如果D极消峰电阻30-50K坏了 就会烧开关管

hjq

网友:
就跟电池炉 老烧开关管一样

网友:
所有元件都代换过。但没有代换尖峰吸收电阻,因为不带负载正常,所以没换。感觉是变压器坏了一样。

网友A:
变压器坏了空载就要发热 我修了很多电瓶车充电器 你说的这种现象就有尖峰吸收电阻坏了的 另G极限压二极管要12伏以上 限流电阻要小于30 光电管要代换一下

hjq

网友:
路过,学习。

hjq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坏了空载就要发热 我修了很多电瓶车充电器 你说的这种现象就有尖峰吸收电阻坏了的 另G极限压二极管要 ...

感谢帮助,再查查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我得要看看开关管的原理了,这个也不懂,自悲啊!

网友B:
不要修了,我都怕这东西了,直接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修了,我都怕这东西了,直接换吧

我也怕修修开关电源,搞不好就炸,都想办法换板了

我就爱修开关电源 我感觉修电源比修板子简单的多了 不过我修过的电源还没有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