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nt 150M ar7240+9285 编程器固件大功率修正

楼主(2011-12-30):
ht tp://115.com/file/dnmmlh60#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A2MzgyfGU3Nzk3NTk3MzZhNDQzNTQyNTk2OTdkMWVhYTNmMWQxfDE3NzY2OTUzMzE%3D&request=yes&_f=.pdf
ubnt产品规格参数

网友:
注册这么久了也该转正了吧

网友(2014-04-16):
到底是修正什么了,去掉了功放?
变成了类似TP-LINK没有独立功放的烂板子可以用的?你抄倒是抄的清楚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