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不认本地网卡

楼主(2011-12-30):
这话要说到几天前了, 客户拿了台4416S的机器来。。故障现象为点不亮 。
确认是北桥后, 直接上BGA, 结果不出意外,机器亮了。  平时测机都只是把键盘无线声音之类的测试一遍就敷衍过去了。
意外出现了,过几天后机器回来了。。故障现象为认不大本地网卡。 尼玛,这干北桥的机器肿么的就和网卡联系在一起了。。
首先,我们还是先从软件入手。 查看BIOS。显示LAN选项是开启的,那么我们就选择先做个系统试试。。 WIN7和XP都试过、都没有认到网卡。。
没办法,还是查看硬件吧,拆机。。
因为是网卡的故障,所以我们还是把重心点放在网卡芯片上。。 因为手上有料板,是先把网卡芯片更换一个试试。不行。。
接着测芯片的供电脚也都是正常。,想想有没有可能还是由BIOS造成的 ?  在刷BIOS的同时我便逛逛论坛,输入关键词不认网卡。。希望能有点思路。
说来也巧,看到一个帖子。。说的是HP的6515B的机器。。也是认不到网卡, 文中提到6515B的机器的无线网卡和本地网卡都是挂在北桥上的。。作者也实践后证明由北桥虚焊导致机器认不到网卡。。
好吧 = =。我也对照着6515B的图纸,一看还真是这样。。 再看了下4416S的图纸。。我去。尼玛。。也是挂在北桥上的。。
好吧, 从我个人的思维中,怎么的也不会认为网卡会和北桥搞到一块儿去。。往往都是认为南桥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吧。。 这些废话也就不多说了,刷完BIOS后测试结果还是认不到,那没办法,再干北桥吧。
熟练地架平板子后,加温。。停止。。冷却。。将机器大概搭一下测试。。 亲爱的本地连接显示了 。。 鸡冻啊。
好吧,这台机器我搞了两天,但是这个故障点让我和老板都有点儿意外。。也是一次非常珍贵的经验。
在此谢谢各位论坛内的大神们提供宝贵的维修经验让我们学习。

网友:
厂家总是喜欢创新设计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换主板的,网卡也是原装的。新板装上后居然不认原来的网卡了报·104·。我换了不下于10张网卡才碰到认到的。好像INTEL的就容易认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