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22液晶 型号是 CLAA220WA 改电视

楼主(2011-12-30):
我有台22寸中华液晶显示器 想改电视用 不知道哪里有这个配件 怎么改 请高手指点。。。 如果能改费用一般是多少银子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配件了.普通的话.150左右差不多能搞下来..大体的配件就是一片TV板.一个外壳.一个高压条.TV板有高清的.像6M48 6M181..带HDMI USB..普通的TV板子就带VGA S端子 视频这些..

网友:
初步估计在100快左右。。。

网友:
一两百块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