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的头大了!!!!!!!!!!

楼主(2011-12-30):
BENQ R47   现在的情况是 :裸板, 插上 电池 插上电源   插上高压板的接口    。  开机    进系统了 ,    关机       问题出来了:   关机后拔掉电源       他就自动开机了。 好郁闷 。。。。  只要我把 高压板的接口不接,  关机后就不会出现自动开机的情况   。  请教我该从哪儿查起?还有就是  之前主板的开关到IO 的线断掉了     我从开关哪接了根线到IO去了           郁闷!!!!

网友:
哪位  来指导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