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G430插适配器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1-12-30):
早上接到一台机子,说是进不了系统。重装系统后发现用电源的时候,关机后自动重启。用电池不会
以为是系统问题。全格重装。再换盘都试过。一直无法解决。
估计是主板问题。报价后留下来。拆开一看没进水。打下图纸一看
各方面都满足。加焊EC。没刷BIOS 明天去刷个。
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还请给个思路。
附图。

G430 LA-4211P.pdf

网友(点评):
按键板排除了吗 联想按个NOVO按键坏了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我们这样的小白完全没有思路,打酱油的说。

网友:
拔coms电池放电试试呢,

网友:
按关机时序跑线路

网友:
量下开机电路看看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都是EC 换了就好

网友:
楼主是软关机还是硬关机

网友:
硬件还是软件问题,把硬盘下的关机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