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不触发

楼主(2011-12-30):
一台IBM R50E 待机0.01,按开机键无反应,打开外壳,测量1631,7脚28脚,电压1V左右,翘起1脚,28脚,TBN62501第64 63脚电压3.3V,换过1631,故障现象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问题提供的不多  不好回答

网友:
开机键有没有电压  是不是3 5 V都没有出来  查1631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了没有

网友:
负载对地阻值\自举电压\....能说详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