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开机报7005然后进系统掉电到0.01

楼主(2011-12-30):
SL500开机报7005然后进系统掉电到0.01,之前北桥坏了,换了个,后来南桥虚了,重做过,现在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修过一个SL500 之前不亮 换过北桥后亮了 报7005 然后进系统了 一切正常 没管它

网友:
所以我感觉你的掉电是与7005报错没有关系的 考虑下别的

网友:
请问报错7005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知道那是报什么错,总之后来还是修好了,换了个CPU供电,就能正常进系统了,不过开机还是会报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