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141宽屏独显有待机不加电艰难维修

楼主(2011-12-30):
IBMr61i141宽屏独显有待机不加电,南北桥显卡全是灌的黑胶。说是这机子被摔过,壳子都坏了,屏也坏了。既然是不加电先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由于找不到这个机子独显的点位和电路图,所以只好找个集显的来对比着量一量,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但是没有发出ich_slp_s3# 和ich_slp_s4#信号, 没有把acpi的部分功能转移给 pmh, 可能是南桥摔虚了,但是全是黑胶不能加焊,所以就把南桥取了下来,为了保险就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下 HEM植上,幸运的是板子没有掉点,把植好的桥焊上后发现北桥>真美妙冒了一个球,不管它加电试机,能加电了,但是掉电,看来是北桥冒球的原因,没办法把北桥也拆下来吧,拆北桥可不像南桥那样,>我*!掉了四五个点,其中还有一个有用的,
没办法只能飞线了。先把965的北桥植好,然后把主板清理干净,飞上线,上bga 加焊,取下来试机熟悉的ibm logo界面出来了,但是不定时死机,发现网卡灯常亮,唉,难道网卡也摔坏了不成,于是又把网卡换了,此机修得,由于本人写作水平有限,敬请谅解!

网友:
为修一个板,要去掉所有黑胶,不愧为工程师
工程啊!!!!!

网友:
很好啊,看似很简单.实为楼主功力深厚,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