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1-12-30):
机器是东芝NB300的,边上有一块小板是用排线接到主板上的,有两个USB口和耳机接口,不把整个机器全部装起来的时候用鼠标接USB口一个都不能用,把机器全部装起来,却是一个接口能用,一个不能用,且耳机接口也可以用。补充一下,之前这台机器是主板短路,把那块小板的排线给烧断了一根,飞线后,接主板上电,电压都正常,USB口旁边的电容电阻也都是好的,有电压,有阻值。可把主板拆开实验一个都不能用,装机后有一个U口不能用,奇怪了,问题在哪里呢?望高手们给点指教。

网友:
貌似板层受热有短路

网友:
估计有断开的 你量量不好使那个u口对地阻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