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不加电

楼主(2011-12-30):
华硕Z99不加电进水了,3V5V有,开关有电压,就是不加电

网友:
说的很大概,只能建议你换IO或南桥试试

网友:
太笼统了,说具体点,不然没法分析

网友:
这样问多半是刚入道 的.这个只看IO和工作条件有没有正常.然后就是上电时序跑到哪里了.

网友:
慢慢查工作条件吧    不过 EC氧化 损坏的比较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