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22灰屏???

楼主(2011-12-30):
能听到开机进系统的声音,排线2,4,6,7脚均有3。3V电压,LVDS都有1V多电压,17,18脚也有1。1V左右电压,21,22有25V左右电压,24——29脚有1。5V左右电压,请问是哪里故障,是屏吗???

网友:
屏坏了,可以肯定。

网友:
这个很多都是屏问题  你换过没

网友:
苹果的俺还没修过呢,你这种故障最好是 示波器监测下 LVD上是否有波形

网友(点评):
这个说得很给力!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