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山寨本开关脚为18V

楼主(2011-12-30):
SONY的山寨上网本,板号:A21C MB ,IO为:KB3926QF, 待机电流0.03A,3v3和5V正常,按开关,电源灯一闪一闪的,电流上到0.11A又掉回0.03A,有时候电流根本不动,但灯一直在闪,测开关脚,一脚为0V,另一脚竟达18.2V,怪本!

网友:
有转换的。18v到EC还是3V

网友:
SONY山寨货主供电有19.5V么?

网友(点评):
18.5

网友:
有的机子就有那么高啊。

网友:
山寨本大多都是高电压(虚的)

网友:
这个楼主重焊南桥一般就能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