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代换,在线等?

楼主(2011-12-30):
K3919和K3918经测量挂了,手头上有50N03A,能替换?在线等!谢谢

网友(点评):
料板上CPU的供电管都可以用

网友:
可以,都是一样的

网友:
09N03,06N03都可以代替主板上所有场管!

网友:
只要是N沟道的场管都可以代换

我觉得不对啊 虽然大部分可以代替 不过拆下来有时量下阻值会好些 相差不要太多就好

网友:
只要是沟道一样就可以

网友:
好的,明天试试,谢了!

网友:
偏小,60A以上的可以。

网友:
一般是N沟道MOS都可以替换,K3938,我就找了CPU旁边的MOS 替换成功

网友:
找个位置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