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笔记本经典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30):
T61笔记本经典笔记本维修一例

今天接修一台T61联想笔记本,客户说开机无反应.接过机器取下电池和硬盘,用可调电源接电开机.电流跑到0.07掉电回到0,再开机无仼何反应.看来比较麻烦就打发客户先走了.客户走后立马折机.裸板点故障依旧.在静态下测公共点:480欧 3/5V电感 140欧 南北桥內存显存供电单元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下来动态测量.按开关瞬间测试3/5V 1.8V 1.5V都有.唯独1.05V和CPU电压没有出来.当然没有1.05V是肯定沒有CPU电压岀来的.当时分析有二种可能.1)是因为1.05v电压没有出来而引走掉电.2) 是因为3/5v后继短路而引起电路保护.接下来开时查吧.首先查1.05v电路.它的供电芯片是u29 max1540因为1.5v都岀来了,所以直接查32脚ON1信号.

即B ON信号,顺着往前查B ON信号是B1 ON信号通过电阻R867过来的.

B1 ON是直接接U28第70脚.量70脚为0.6V眀显偏低

.

正常应3.3V.怕有别的地方短路被拉底了就挑开70脚后再量还是0.6V.于是换掉U28故障依旧.看来第一条路走错了.回过头来再走第二条路.查3/5V后继电路.当查Q23即VCC5M转VCC5B的第5脚无5V电压.

测其对地阻值为0  眼前-亮.这下找到故障点了.把Q23取下.测第5脚阻值依然是0  搜索一下VCC5B都到哪去了.一看太多了,于是用强电法,把可调电源调到5V 电流调到2A.负极接地正极接Q23第5脚 1秒 2秒......10秒终于闻到糊味看到冒咽的地方.原来是硬盘接口供电滤波电容C92短路.

取掉重新换上一个阻值正常.通电测试电流上到0.4A.断电装上CPU和内存开机.岀现画面.修复.把维修经验总结岀来发给同仁希望以遇到此类故障一定要反复推搞.不要再象我一样走这么多的弯路.写的不好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你这个都没说清楚。。。如果是这个故障的话。。应该是1.05M出来了。。1.05B没出来

网友:
楼主好一招强电法,投石问路,直捣黄龙学习了。妙哉妙哉!!

网友(点评):
VCC5B影响到了B_ON,有点想不通

网友:
楼主这个还真得不错,我就没有遇到过呢,看了对自己有提高

网友:
办法 很好,  就是怕把大器件  烧坏哦

网友A:
烧鸡大法真是厉害。

自己还不太会用可调电源,问一下,把电流调到2A是不是就是说电源最大输出就是2A?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
对地阻值都为0了,你还能电击出来

网友:
   烧机大法....  很妙..  师傅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真是厉害。

自己还不太会用可调电源,问一下,把电流调到2A是不是就是说电源最大输出就是2A?

是的,不过最好别像他这样,电压不用那么高,电流限小点手摸一下就摸出哪里发热了。他这直接把电容给烧冒烟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般哈,分析的头头是道到的

网友:
真的很不错,高手呀

网友:
烧得冒烟!实在太冒险了吧。。。开始小一点,慢慢一点点加,,摸哪发烫,这样急烧,万一把PC板中间层线路也烧了就悲剧了。

网友:
为什么这里短路会造成U28 70脚为0.6V

网友:
运气不错,  修得也挺快的,

网友:
修的很简单 但是思路真的很清楚

网友:
谢谢朋友门的点拔,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楚我老是会纠结于某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上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不是pm输出b1-on偏低,考虑到b-on到u61输出VCC5B_DRV电压没出来!思路不错,值得学习啊,请问是不是一边开机一边测电感啊,控制芯片是掉电前一边开机一边侧测还是掉电后!测楼主掉电控制信号和电源控制芯片的供电都掉,还是只掉控制芯片的控制信号不掉芯片的供电啊!!!

网友:
维修靠思路啊,还有经验

网友:
肯定是-边开机-边测量,控制芯片不-定.有的在待机时就有.有的必须按下开关才有.

网友:
像这种短路,1:多数是可以在颜色上面分辨的,2:测量、、3:通电后用手去摸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呵呵 一般我都是小压慢慢上去 摸到发烫 就OK 不会让他烧到冒烟 而且很多电容击穿的话 外观上是可以看出来的 都是先自己找 找不出来 在烧  顺便锻炼自己的眼力

网友(点评):
有道理的说...

网友:
看到冒烟,就担心会引起更多的件烧坏。

网友:
烧鸡法还没用过,一直不敢用

网友:
学习了,烧鸡大法,lzT61点位图是14宽屏独显么

网友:
是15寸的啊,哪位兄弟有14寸宽屏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