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掉电

楼主(2011-12-30):
联想X201i    开机显示掉电, 有时候还没显示就掉, 电流掉到0  掉电之后无待机。  求思路。

网友(点评):
楼主呀 后面有解决吗 我刚好碰到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先抢个沙发、  在线等答案,

网友:
我遇到个换板了 也是不定时掉 掉了保护 不能再开,, 我和北京一个同行交换的 他发来的板说是新的都是他修过的第一次发来的不好用,又发了个 个个都涮过BIOS 你涮BIOS下 不行再修硬件 。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芯片保护了

网友:
应该 在电压方面 重点放在这上面吧

网友A:
楼主有这个机子的图么?上传一个来,感觉是过流保电路起作用的问题.

网友:
换R415 10欧电阻。

网友:
开机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个机子的图么?上传一个来,感觉是过流保电路起作用的问题.

有图   但不是图纸,,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电压出不来或者短路

网友:
不定时的掉电,有可能是滤波,你用示波器打下波形,芯片组虚焊也影起掉电,rtc的两脚电压值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通病!!!

网友(点评):
兄弟 说下怎么维修吧。。。

网友:
仔细检查待机部分  也许你会有惊喜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先修保护线路

网友:
换电阻啊,

网友:
如果是我 也不知道修哪里先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