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ATX电源,绿线输出电压低,怎样修?

楼主(2011-12-30):
    一个MINI机箱用的小ATX电源,功率标称250W的。常见电源是有3只开关管,一只光耦的,2块集成LM339,TL494的,而它的开关管是一只5只脚带散热片的管,3只光耦,1块8脚集成,1块14脚集成,故障是现在紫线+5VSB正常,绿线输出0.7V多,查了电容,三极管,电阻,都没坏,没头绪了,哪位兄弟可以给个维修思路吗?

网友:
你试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和绿线的旁路电路,绿线是从那几个芯片出来的问题应该出在芯片

网友:
绿线好像是开关线吧.绿线不应该是电源12 或 5v

网友:
现在绿线为低电平了 , 是自动开机还是怎么样?

网友:
绿线是PS-ON,正常是3.6V或者4.6V左右的,没有自动开机,短接绿线,只有黄线+12V输出了5V左右,其他+5V,+3.3,PG都没输出。。绿线的旁路电路都查了,没问题,是从14脚集成出来的,那个14脚集成型号忘记了(电源不在身边,在家里)不过不是常用的339或者494,身边没同型号的代换,换了个339上去,一样,就算拆了那芯片,不装芯片上去,一样是输出0.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