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T-LM 通电后PC喇叭“嘀嘀”直响

楼主(2011-12-30):
945GZT-LM 通电后PC喇叭“嘀嘀”直响联想品牌机主板,诊断卡走到D0,测电压都对?也不虚焊,不是BIOS坏了.这个主板把BIOS芯片拔了,喇叭还叫的,是复位电路问题复位电压不正常。硬盘接口1脚电压2.5V.PCI槽15脚1.25V.复位电压都明显偏低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 也是这板子 开机嘀嘀直响 开机D0

网友:
桥供电正常吗,是单桥还是?

网友:
加汗南桥ok了

网友:
我这块北桥边上有个6.3 1800UF电容鼓了 换了 也是这样D0   嘀嘀直响
82801GB南桥 回去加焊试下

网友:
82801GB南桥 最容易虚焊了

网友:
南桥虚焊的

网友(2012-01-31):
这明显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