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版PC3000做DE老是失败

楼主(2011-12-30):
     手里有好些个坏道的硬盘,大家都知道坏道数据恢复i---有PC3000就用PC3000DE。可是我DE镜像之后,打开目标盘只有C盘,D,E,F盘都没有镜像出来,也就是说只能镜像C盘。在镜像的过程中很正常啊。有时候镜像完跟没有镜像是一样的,什么都没镜像出来。成功率为0 了,失败率百分百了都,
   直接提取数据的时候,每次只能提取一点,需要重新建立新任务才可以继续提取数据,
不知道是怎么了,我问过很多使用盗版的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啊 ,费解啊,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直接提取数据的时候,每次只能提取一点,需要重新建立新任务才可以继续提取数据,
这个是盗版的原因,很多PC3000都有这个问题。
至于镜像不了C盘之外的分区,就没有见过了,实在不行,就找卖家保修调换吧。

网友:
那罗工,那个盗版每次只能提一点,能解决吗

网友:
谢谢罗工,╮(╯▽╰)╭,盗版就是不行哦,镜像的问题我先重新GHOST试试,不行的话就协调保修吧

网友:
请问楼主,你有PC3000强盗版不?DE下能否读到串口盘?

网友:
直接提取数据的时候,每次只能提取一点,需要重新建立新任务才可以继续提取数据,

我读IDE盘也是这样,这个好像是强盗的特色吧,可能是碰到坏道就不读了,要重建任务再读。

网友(2012-02-08):
想学习下,数据恢复。/

网友:
DE功能非常强大,对于坏道的数据恢复非常好。

网友(2012-03-22):
你也都说了是强盗版能好到哪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