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RST复位 问题

楼主(2011-12-30):
正常的情况下待机PCIRST应该是0V吧,为什么板号为:I4XSIX的机器,待机复位怎么为2.53V,开机的话,由2,53V-0.00V-3.3V,不正常吧,看它都为有进过水的痕迹,是不是南桥挂了,SIS的芯片组

网友:
楼主传个全图上来嘛,不要只搞个截图,看不完整啊!

网友:
不过待机,只要开机有0V到3,。3V跳变就可以了

cR410SU ECS I4XSIX_MB_R01_0219.pdf

网友:
复位信号好像有两种  一种是  1-0-1      0-1-0-1

网友:
=高手解答...

网友:
不正常吧,待机为 0  开机 3.3V     按复位  3.3-0-3。3V

网友:
根据厂家设计的吧。。不一定每一种都是一样的。
有些待机是是低电平。。有些待机是高电平。。
总之低电平的时候是在各各复位(也就是说没有在工作)
高电平的时候设备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
高低高,低高低。没一个主板生产商的上电时序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