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转,BIOS认不到盘,PC3000能修复吗?

楼主(2011-12-30):
硬盘不转,BIOS认不到盘,PC3000能修复吗?盘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还没有用过pc3000 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A:
你是说 硬盘在主板上不认  还是?     如果开机 不人  去设置BIOS   把 SATA口  打开    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 硬盘在主板上不认  还是?     如果开机 不人  去设置BIOS   把 SATA口  打开    看看行不 ...

主板bios已经不认盘了,硬盘电机也不转'不是主板设置问题,换几台机不同主板都一样。

网友:
首先的换板,让硬盘转起来,再用PC3000检测和维修。

网友:
嘿嘿,首先看是什么盘了,如果是日立 之类的,确实有可能是BIOS ROM资料损坏导致不转的。再有,听听是否盘体本身不转,不一定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板子上电试下可转

网友:
看来是板子坏了,测下电机端有无电压

网友:
确定是硬盘的问题吗?  硬盘在其它的板子上面能要吗?

网友(2012-01-30):
换了硬盘板,可以转,但还是不认盘

网友:
硬盘电机也不转'不是主板设置问题,换几台机不同主板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