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声卡芯片的几个信号

楼主(2011-12-30):
请问声卡与南桥通 信的第5、6 、8、10、11这五脚的对地阻值是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有偏差在多少范围内是正常的呢?

网友:
没有测量过,。。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用波波看很直观的,(不要又扣咱分)

网友:
哈哈。。如果不开机的情况下呢。。
还有如果开机用波波看。是不是每个脚的波形都一样呢。(还是在有声音输出的时候才会有波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