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对地高阻态

楼主(2011-12-30):
如题对地高阻态是不是就是说对地阻值是无穷大?还是有其它的说法呀‘

补充:请不要灌水来着

网友:
学习中望高手解惑!

[VIP7 -2 严禁灌水

网友:
高阻态是数字电路的第三态,既不是高也不是低,与VCC和GND阻抗都很高,有点引脚悬空的味道。比如,总线有多个设备相连,当两个设备通信时,其它总线上的设备就要“驱动到第三态”,想一想,如果其它设备使总线与地或者与VCC相连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点评):
这样一说我还真得矛塞顿开,谢谢!差一点我就去百度了,刚才被楼主扣我分了.晕!这也扣分.明显不让人学习嘛!

网友:
楼上的解释的很精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