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刷BIOS问题

楼主(2011-12-30):
我有一块翔升的GF8200M的板子。在DOS下刷了一次BIOS。重启了两次后,机器起不来了,诊断卡显示D1D1,是不是跟刷的BIOS有关啊。可是我没有编程器,但是我有另外一块和它一样的板子,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借助于哪块板子把这块板子的BIOS重新刷回正常的BIOS文件啊。谢谢。

网友:
把这个好的bios芯片拿到电子城花钱给程序考下来.再考到这个你要修复的bios芯片里就可以了.我们这里考一次是5元钱

网友:
支持二楼的办法

网友:
安全可靠的方案就是用编程器。。。

网友:
最安全的就是用编程器刷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原来是没有问题。我想试一下刷BIOS。就从官网上下载了一个。把主板开机的LOGO。换了,也刷成功了,还正常用了了阵呢,可是等第二天再开机的时候就不行了,诊断卡跑D1D1,测了各组电压均正常。我就想是不是我刷的BIOS有问题。我们这小地方,一共就三家卖电脑的,都没有编程器,我就有一个斯泰佳的G540。刷不了这个BIOS芯片。是WINBOAD 的25X的八脚的。我以前在网上看过好像是记不清了,说用好的主板启动成功后进DOS。然后把这个刷坏的BIOS芯片快速换上去,然后在DOS下刷,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可能吗。

网友:
热插拔不要的好呀~!耍BIOS  LOGO干吗?哈哈用官网的刷一个吧~随便编程器就可以刷,W25X40(文件大小事512KB)、W25x80(文件大小事1024KB)

网友:
热插拔很安全,放心好了。不过拔的时候小心点,受力要均匀,不要把插座弄坏就行了。

网友:
不错,接软驱或硬盘进DOS后,运行刷BIOS程序,到最后确认那一步,小心换芯片,是可以的。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我的是八脚的芯片。焊在上面的,是不是拿下来直接把这个对在上面用手按着就可以,刷完就OK了呗/。

网友:
那你没有编程器的话只能找专业维修的了!

网友:
先把好的BIOS芯片换上去试下主板,确定主板没事再刷BIOS。最好用编程器,“谁用谁知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