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t-lm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1-12-30):
测5V对地阻止是30多欧姆,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然后加电没反应,测跳线电压正常,测32.768晶振电压为0.2V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就剩I/O没测,各位师兄能否给点思路。
5V内短该怎么检修,现在一点头绪都没。
还有他的3.3VSB是怎么转换过来的, 我到现在都没明白。知道的请告诉下。

网友:
是紫5对地短路么?  跑线   3VSB 是紫5V 一般经1117 等原件转换成3.3VSB 给 南桥 和网卡 I/O

网友:
以楼主目前的基础,个人建议还是不要修板的好,多看资料,学点基础吧,你这样学修主板太盲目了

网友:
是红5V,不是待机电压。基础我是有的,只是死路比较乱,需要整理下。我也知道电源对地短路要先修,但是I/O也要5V的,所以我想是不是I/O的问题,目前还没去掉I/O检测。

网友:
还有1117在板子上我是找到了,但是他似乎没参与5VSB的转化,但是跳线上却有,拿掉电池也有,所以我才闷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可调电源强加5v电,短路的地方必定会发热,摸摸就出来拉

网友(点评):
你用真名的,知道我是哪个了吧。

网友:
不会有其他影响吧?可行的话受教了,又学的一招。一个个拆元件测短路很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