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菜鸟维修记 3 (爱掉电笔记本)

楼主(2011-12-31):
远程笔记本13期和【深圳】实地笔记本1期学员 Andy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的笔记本!

机型号:Levono 3000 G530

板型号:La 4212p
故障问题: 触发以后就掉电!

待机:0.005。有时0.014

1. 触发以后很快就掉电
2. 有时不掉电,但有beep的报警声!

---------------------------------------------------------

维修思路

1. 会不会是其中一组电压没出来?

2. 跑cpu没有?

3,bios 程序

4.  为什么待机0.005-7 时会触发掉电?

5. 为什么待机0.014 时会触发报警?

先打打Ram 的波形吧!

CPU 跳了一下就掉电了!!!

太多可能了,只有从头查起!

维修过程

拆了机,目测了笔记本主,ok没被人维修过的痕迹。

测查了各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

测查公共点的电压稳不稳定!
-PQ4 Cpu供电的上第5脚有19V的电压,很稳定!ok

测EC ,晶振,(X1)32.768 MHz  和Bios(u22)的工作条件!

--- EC ENE kb 926
--- Bios (8M SPI Rom) Mx25L

1. EC ----  供电 - EC_AVCC 67脚(有3.35v)

2. 晶振122 和123 脚(起振了)

3. EC 复位------ECRST# 37 脚(有3.35v)

4. Bios 供电 --- Vcc 8脚,(有3.35v)

5. CS#. 1 脚 (有波形)

6. SO#  2 脚 (有波形)

这时Ec 和bios 已经开始工作.也互相交换Data
现在应该查一下南桥和上电的过程,看看各种供电有没有产生!
在这要注意一点。5valwp 和3valwp 在待机时就已经产生!

5valwp 和3valwp

查南桥u34 Intel ICH9-M

1. Vccrtc--- 查c460. (有3.06v)

2. Rtcrst---- 查r324. (没点位图,查不到,应该正常. 因为cpu 电压已经出来了)

3. V5ref_sus ----- 查c738 由ich_v5ref_sus 发到南桥.(有4.95v)

4. Vccsus3_3----- 查c551, c546 (有3.35v)

Part 1.............

补充内容 (2012-1-1 23:47):
谢谢太家的支持!小弟不才,来中国才学习了几个月就学人家参加了迅维网推出“展望2012,庆元旦,贺新春,论坛积分兑换活动”
不求得奖,只想知道自己的能力到那个境界!如果你们认为还可以,请在支持键上打上一打.

补充内容 (2012-1-1 23:49):
中文写的不好(poor) !请见谅!此文章用了一天时间才写完,错字百出!sorry

谢谢

网友(2012-03-17):
这还叫菜鸟?哪说理去!只能说的是LZ你太牛B了

网友:
楼主的细心让我很是感动,维修思路找的很好,为什么什么到我手里我就一潭污水了

网友:
键盘坏了,是看了什么地方?总不会是坏了一个键去了吧

网友:
时序是讲得不错,维修过程让人怀疑。

网友:
楼主这是典型的教学篇,很用心,赞一个

网友(2012-04-20):
用上了传说中的波波   不错

网友:
说了一大堆看的我都累了,不过值得表扬。
9脚 clk_ smbdata 和10 脚 clk_smbclk 都是发给Ram ,发现它们的电压不断的变动!
这个2个脚是挂在sm总线,不断的跳动说明有数据读取

网友:
好贴 许到很多东西

网友:
思路清晰 图片也清;支持

网友:
太强了,国人恐怕都难要做到。老外却做到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

网友(2012-03-07):
楼主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应该不会把ROM写成RAM吧,BIOS应该是属于ROM吧,RAM也有,内存,显存之类。
真的是个老外嗦,那国人哟,能学到这份上真不容易。
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2-02-05):
楼主非常有心,谢谢提醒,如果我遇到检查完时钟复位,所有供电正常后,就没思路了。原来还有个测试点。

网友A(2011-12-31):
Part2..............

这时按了开机键,JP3 (有高-----低-----高 信号) 高为17.39v

这时on/off # --- EC 32 脚也有3.32v高低高信号!

5. Rsmrst# ----- 查Ec 100 脚
EC 发出ec_rsmrst# 给南桥.(有3.28v)

6. Pwrbtn # ----- 杳 EC  117脚
EC 发出pbtn_out# 给南桥. (有高低高信号) 3.34 v

最后slp_s5#, Slp_s4# 和slp_s3# 会发出供电开启信号(3.35v) 给EC,EC 再 发出sups# , vr_on 信号给各

供电,作为开启信号,然后先后产生各组电压!

这时全部供电都正常和稳定!但为什么还掉电和报警?不明白!

只有查一下cpuRam 工作条件了

CPU
1. CPU 供电vcca 1.5v 正常
2. 时钟  0.35, 0.35v. 正常
3. 复位 1.05v 正常

RAM
SPD 3.3v
VDD 1.8v
VRFF 0.9v

DATA 438 对地阻值
Address 329 对地阻值

系统管理总线。440 对地阻值

一切正常.

查一查时钟芯片u14 的9,10 脚

问题来了!

9脚 clk_ smbdata 和10 脚 clk_smbclk 都是发给Ram ,发现它们的电压不断的变动!

,马上

哈哈!不掉电,显示了!修好了!!真开心!

开机,关机,十几次都没问题!花了我不少时间!真要命!

把机子装起来,再测,待机0.005 .触发,不掉电,进xp ,关机都没问题!

测了七八次,问题来了,又回到待机0.014 触发跑到0.850 就不跑了,也不掉电!

晕倒!!!!一气之下,放工回家什么也不想了!

.................................................................

想了半天,会不会是装不好,会不会是后面装上去的东西坏了?好明天再干!

第二天,就把harddisk ,DVD, keyboard 拿!又没问题了!

最后发现是键盘坏了

再测了50 次,没问题了,一切正常!

哈哈。修复成功

希望各位专业人士,给点专业意见,觉得这个贴还可以的,加点分,给点鼓励,下次再发个更好的贴。。。

补充内容 (2012-1-2 00:21):
谢谢太家的支持!小弟不才,来中国才学习了几个月就学人家参加了迅维网推出“展望2012,庆元旦,贺新春,论坛积分兑换活动”
不求得奖,只想知道自己的能力到那个境界!如果你们认为还可以,请在支持键上打上一打.

补充内容 (2012-1-2 00:22):
中文写的不好(poor) !请见谅!此文章用了一天时间才写完,错字百出!sorry

谢谢

楼主真的很有耐心,佩服!
做教案挣分这文章做的不错,,真修的话,未免浪费时间了,而且触发FORCE_OFF的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温度过高,另一个就是局部供电没有起来,时钟能引起掉电,这是真的吗

网友(2012-06-03):
CLK_SMBDATA CLK_SMBCLK ,这2条系统管理总线,同时也到南桥的, 就因为电压不断跳动,就判断是时钟芯片坏,说服力不够,换了,就好了,让人怀疑,难免 有些水分;能发此贴,还是很给力。
有耐心。更给力。

网友(2012-05-03):
牛人

网友(2012-03-05):
很给力啊
这个,真的说不出话来,外国人?不管是不是华人,那份认真和执着令我汗颜,为这文章可以写一天!图片、文字、编辑,相比之下,我是那么浮躁...技术先不论,精神已经震撼我了。

网友:
很厉害啊 很高水平

网友B(2011-12-31):
楼主 真是 细心啊 .因为 内存的时钟 不正常 导致掉电

网友(2012-03-07):
这两个信号应该是系统管理总线吧,只能说楼主的运气不错吧,这两信号还到南桥 EC 等

网友(2011-12-31):
对楼主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个耐心 细心 还有对时序的了解 真是自叹不如

网友C:
为什么键盘会坏?楼主怎么发现的?

网友(点评):
你换了什么芯片?时钟?没看到你是怎修好的,说了半天!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说时钟芯片的9、10脚电压不停的跳变吗,然后把时钟芯片换了就OK了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是排除的,拆了不掉电就说明键盘有问题,不过我也好奇是键盘哪里坏了。

网友:
楼主这么早就上班了哇,我还在被窝准备起床呢

网友:
思路明确,精典

网友D:
楼主,键盘是怎么坏的

网友:
楼主真是天才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键盘是怎么坏的

硬盘,DVD 键盘 都拿掉再测,可以开机!再一个一个把它们装回!结果一装键盘开机就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键盘会坏?楼主怎么发现的?

硬盘,DVD 键盘 都拿掉再测,可以开机!再一个一个把它们装回!结果一装键盘开机就报警了!

网友(2012-03-16):
键盘粘键了,开机就报警,其实不是报警,而是不断的嘟嘟嘟嘟的响。

网友(2011-12-31):
引用 网友B:
楼主 真是 细心啊 .因为 内存的时钟 不正常 导致掉电

修机时要
1。细心,细心再细心
2。小心 小心再小心

网友:
楼主学习多久,可以出师了吧,希望能有更好的帖子。加油

网友E:
好贴,详细。楼主厉害,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F:
LZ高手呀,什么自己有你一半水平就OK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高手呀,什么自己有你一半水平就OK了呀

yes you can one day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贴,详细。楼主厉害,思路这么清晰。

thank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可以写入教科书了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看了就明白!学习

网友:
没见过这么好的铁呀,,不错。。学习了。。。

网友G:
楼主真的很有耐心,对各项供电和时序也很清楚,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我全部看完了,觉的楼主好牛,工具也齐全。我就是开机时序搞不清楚。。。

网友:
楼主真是太精辟啦,从心眼儿里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的很有耐心,对各项供电和时序也很清楚,思路清晰,学习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真是 细心啊 .因为 内存的时钟 不正常 导致掉电

谢谢!大家学习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的耐心,看来我要加把劲

网友:
boonfai -2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楼主这个讲的好详细,不错,值得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修机就得学楼主这种毅力啊。

网友:
这个故障的维修角度来说不是太好,但从你的维修思路时序及工作条件来讲,很不错。直人说直话。。

网友:
非常精华,学习了。嘿嘿,真的很详细咯,嘿嘿人生必须嗨,好帖子必须顶。

网友:
LZ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我顶你一下

网友:
这思路太牛了

网友:
我觉得确实够详细的,没想到是键盘还有问题!

网友H:
学以致用,学以活用,我却做不到。

网友:
都这样仔细写的话,基本上能看个明白了

网友:
楼主是哪国人?来中国取经的是吧! 学得很不错,回你们国家 你就成高手了!

网友I:
这机器,不会是一开始就是键盘 有问题吧?

网友:
很好理论相当扎实,思路非常清晰!这帖一定要收藏才是!

网友:
无话可说了   楼主对信号理解的太好了     我看帖好多信号干嘛的都不懂  还要去查过再看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以致用,学以活用,我却做不到。

学以致用,学以活用,你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不会是一开始就是键盘 有问题吧?

没有,没有键盘,它仍然有问题

网友:
时钟芯片说换就换,楼主是事先有配件的吗?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给力,想给你加分的,可惜用完了。高手~

网友:
简直就是教程,楼主在哪里学的,赞一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A:
Part2..............

我菜鸟一个 请问下RAM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菜鸟一个 请问下RAM是什么?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存储器。存储单元的内容可按需随意取出或存入,且存取的速度与存储单元的位置无关的存储器。这种存储器在断电时将丢失其存储内容,故主要用于存储短时间使用的程序。 按照存储信息的不同,随机存储器又分为静态随机存储器(Static RAM,SRAM)和动态随机存储器(Dynamic RAM,DRAM)。

内存

网友K:
高手啊 顺便问问ram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高手啊 顺便问问ram是什么啊

引用 网友J:
我菜鸟一个 请问下RAM是什么?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存储器。存储单元的内容可按需随意取出或存入,且存取的速度与存储单元的位置无关的存储器。这种存储器在断电时将丢失其存储内容,故主要用于存储短时间使用的程序。 按照存储信息的不同,随机存储器又分为静态随机存储器(Static RAM,SRAM)和动态随机存储器(Dynamic RAM,DRAM)。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