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复位都要测哪些测试点

楼主(2011-12-30):
如题 ,请大家教教,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没复位先测电压,然后时钟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楼下的来个讲的比较详细的

网友:
期待有人回答。

网友:
供电,时钟,然后到复位,一步一步来,先把几大供电查了。。

网友:
书上说复位电路一般很少出问题 其他电路的异常很有可能导致复位电路不工作 =-=  书上还说了主板时钟电路和供电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2012-02-08):
头大。。现在就知道 电压 时钟 复位 但怎么下手还是一回事

网友:
先从电压在复位呀!重点查电压部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朋友们说说

网友:
咱也不会 就知道 先查供电

网友(2012-08-17):
具体测试哪几个测试点呀?求解

网友:
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

网友:
修笔记本也很简单的,有供电时钟复位的,就烤南北桥显卡,刷BIOS,换CPU。
没有供电的修供电。。。。。
不触发的换南桥,换EC,刷BIOS。。
短路的加电烧板,,用手摸..

网友:
测供电就是测主板上的大电感有没有电压输出。。。没有示波器简单的测时钟:可以测下时钟晶振两边有没有电压,有没有电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