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 claa215fa_01液晶屏屏线的选择

楼主(2011-12-30):
有一块中华claa215fa_01液晶屏花屏,使用乐华NTA92C驱动板刷“CLAA215FA_01_DO6L_1920X1080_5V_NTA92C_5Key_NA_CC_090625”程序后应该使用哪种屏线配合使用?是双8还是双6?看程序定义应该是双6(DO6L),但是从网上查的屏规格书是双8。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
屏接口是双8的..你这个程序 可能有问题..D6 是双6的意思..

网友:
估计不行要换个双8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