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坑爹的东芝A601

楼主(2011-12-30):
东芝A601  客户拿来修时没声音外接正常  于是要客户留下检测
机了每一次见没拆过  开始想先拆键盘发现拆不下来 后来发现是先拆后盖的
后盖拆开后 大概看了主板是巴掌大小一块全是排线   没发现喇叭  于是把机了
翻过来想看下喇叭大概在什么地方

结果悲剧发生了  这个机子硬盘没有东西固定  又是排线接的  一下子硬盘就掉下来了
结果排线断了

(图是基地里找的 自己没相机手机拍不怎么清楚 )
就是断成这个样子了

飞线也不能用后面基地里找了下还真有这个排线的贴子  可是按昭他的方法 飞了线还是认不到硬盘

这是用这个方法  断的地方用锡小心的连上 四根数据线飞到主板上
还是开机就报硬盘错啊

不知道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啊   这个排线找了好多地方都买不到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和客户说了

还有哪位兄弟下次碰到这个机子一定要当心的 D壳拆下来后第一时间拿下硬盘
不然可能就要悲剧了

求高手指点下 怎么修 或哪里能买到这个排线的

网友(点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不是你排线焊接有问题,而是硬盘被摔了造成的硬盘无法正常使用,个人建意先检测硬盘是否损坏,别一根筋死在排线上~~!

网友(点评):
你那接口的六条线其中细线为电压正负极,粗的分别为两对数据传送线(SATA_DTX_P0,SATA_DTX_N0,SATA_DTX_P1,SATA_DTX_N1),少一组都不行,焊接时线起线之间不能搭在一起!

网友(点评):
楼主急了,500分悬赏呢, 一个教训哦,一辈子都忘不掉了把

网友A:
自己顶下先 求帮助不然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楼主把排线拿去给修手机的师傅接好,只要你的硬盘没有被摔坏一定能行,他好多有放大镜!

网友C:
这个到底是不是被别人修过的你额

网友:
这个倒没试过  不知道行不 不过都 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到底是不是被别人修过的你额

拿来是可以进系统的  要是修过就好了

网友(点评):
那就悲催了..年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排线拿去给修手机的师傅接好,只要你的硬盘没有被摔坏一定能行,他好多有放大镜!

一定行的,你找那种有放大镜的师傅,好多手机没有排线换,他们都是接上去的,比你这个还要细得多.

网友:
你这样连肯定不行   有干扰   建议换线吧

网友:
哎,万事要小心啊!要过年 了,希望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淘宝网上找找看哦。还说东芝,真是空碟啊

网友:
偶拆机有个习惯,就是先把能拆的外设全都拿掉,再搞主板。。

网友D:
楼主现在悲剧了 买不到机子等于是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悲剧了 买不到机子等于是没用了

是啊  就是烦在这里啊 都不知道 怎么办了   谁手上有这种排线的话我可以买啊

网友:
拆机器一定要小心

网友:
串口硬盘就那几条线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让俺想起了老师傅的一句话:"拆机有风险,修机需谨慎"

正解啊 兄弟 做我们这行的还是有点小风险滴
是啊。。现在这年代,别总以为我们维修的成本低。哪些人只是看到表面的。。。要真是他们来做就知道我们的苦了。。

网友E:
上次我接到一奶牛的也是这样的硬盘,我小心地拆,发现这硬盘有些奇怪,幸亏没拆裂。可是那个客户不想修,不然就可以给你了。

网友:
换线吧……………………

网友(点评):
能换我就不烦了,服务站都找不到,动用了一切手段都没有找到。

网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不是你排线焊接有问题,而是硬盘被摔了造成的硬盘无法正常使用,个人建意先检测硬盘是否损坏,别一根筋死在排线上~~!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硬盘  挂到台式机上面  或者别的机子上先看看硬盘OK 不

我急死了,能不灌水不

网友:
我上次拆一台戴尔的机子换屏的,也这是样的排线弯弯那断了,不过是摄像头的,后来看他的屏框上没有摄像头孔的,可能换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好悲剧。。下次我一定要小心

网友:
如果在硬盘不坏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修排线,排线搓开飞线。

网友:
以后小心啊兄弟。

网友A:
硬盘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现在还没好  服务站都买不到这个排线了

网友:
哪位兄弟有这个排线的 可以高价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接到一奶牛的也是这样的硬盘,我小心地拆,发现这硬盘有些奇怪,幸亏没拆裂。可是那个客户不想修,不 ...

想问下还记得是奶牛什么型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硬盘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现在还没好  服务站都买不到这个排线了

不是换硬盘,而是把硬盘接到另外一个电脑上检查。如果检查结果良好,那就考虑修排线吧。
排线要尽可能短,要不然高频的数据信号会有干扰或者损耗的问题。我上次用LCD代替一个LED,十多根线,8厘米不行,换成3厘米之后,就好了。
搂主加油!

网友:
硬盘换了也不行 排线弄断了 那你非常确定是排线的问题吗 接起来试试  用焊锡接 一根接一根 费点事  试试

网友G:
这个排线很好飞的,我我飞过相机的排线,比你这个还细,都成功了,仔细点,应该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排线很好飞的,我我飞过相机的排线,比你这个还细,都成功了,仔细点,应该OK。

具体怎么飞啊,说清楚下啊

网友H:
年底了,还真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年底了,还真悲催!

是啊  老板说回家之前一定要搞定

网友:
以前有遇到三星的也是这样的排线,也是断了怎么飞线就是不行最后去华强20元买了个一样的。装上就OK了,华强有卖的。。

网友:
我拆机 会把 所有的外设 先拆掉·     以免掉下 硬盘没摔坏 算你运气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换硬盘,而是把硬盘接到另外一个电脑上检查。如果检查结果良好,那就考虑修排线吧。
排线要尽可能短 ...

如果不行就硬接线,用普通线直接飞线,记住一组(两根)要相互绕在一起,就像麻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现在还没好  服务站都买不到这个排线了

如果不行就硬接线,用普通线直接飞线,记住一组(两根)要相互绕在一起,就像麻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下先 求帮助不然不知道怎么办了

照线飞啊。。硬盘接口就4根线。。3V 5v 供电啊。。。不过那4根线好像要2根拧在一起

网友:
只有飞线。我搞坏过一台联想的键盘接口插座,也是把我搞了好久。小心啊小心

网友:
等待 楼主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