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A不触发

楼主(2011-12-30):
接到一台联想N440A,送来是开机有光但不显示,显然是显卡问题,于是换了一个显卡,换后不触发了。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真是想不通!望高手指导!

网友(点评):
感觉楼主芯片装反了?不对你装机再看一下.哈哈!

网友:
拆开找图纸一点点查,你问的这问题对得你的等级吗?不会不是你的错,问问题哪是重点自己还不知道吗?我想说句——不用修了,扔了吧!

网友(点评):
有理,好象楼主修多是焊芯片和换显卡一样,不反正不信.你比我级别高啊,我是注册时间长级别低!

网友:
如果芯片没上错或者上反有可能是板变形,或者你做桥的时候弄掉什么东西了!仔细查查吧

网友:
现在是把显卡拆了也是不触发的,我准备找图纸查查电路了。

网友:
光凭有光但不显就能盲目的判断是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