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也可能是问题电源

楼主(2011-12-30):
  有一台电脑出现不时死机现象,经拔插各配件,换IDE口后,问题好像解决了。
  过了一段时间,该电脑在听到硬盘“得”一声后就会死机,拆机检测,电源各输出电压正常,硬盘没任何坏道,经除尘,电脑好像又没问题了。
  过了几天,电脑又不行了,情况更加严重,电脑在自检完毕后,要进入系统时,听到硬盘“得”一声,电脑重启,没有检测到硬盘,判断硬盘坏了,拆回家接到正常使用的电脑,该硬盘完全正常。奇怪,经思考,可以是主板或电源有问题了。
  于是带上好的主板和电源,还有那块硬盘上门去修理。首先换电源,换后,电脑正常识别硬盘,并启动系统,运行了好久没任何问题,也再没听见硬盘有“得”的一声。
  将那换下的金河田电源拆开,目测,未发现有电容有鼓包或漏液现象,用万用表检测各输出电压也没任何异常。接到正常使用的电脑,在听到“得”一声,电脑就会死机。好奇怪,思量可能是输出滤波电容失效,于是拆下12伏的滤波电容,用电容表检测,数字在变动,感觉与正常的电容有点异样;将5伏和3.3伏的滤波电容同样拆下检测,也觉得有点异常,但不明显。更换同规格的电容,再次接到正常使用的电脑,电脑正常运行,没再出现问题。至此,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虽然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但失效的滤波电容滤波效果不好,从而造成电脑死机,甚至不能检测到硬盘。

网友:
有时候电源的功率不足,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在电感后面  主要是让电流更加平稳 电容失效  电压波动会变大

网友:
电源的滤波电容参数变了

网友:
当然会影响,,,会烧东西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