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321P_PBL50开机是流到 0.4掉电,无APU_CORE ,无APU_CORE_NB电压输出

楼主(2011-12-30):
如题  。 原故障进水, 烧PQ202    上家更换过PQ202 及电源管理芯片 RT8870AZQW
故障一样的。。

电源管理芯片已拆下量过所有引脚,没有断线,短路的地方。。 主板主供电无短路保护。。
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无工作,导致无APU_CORE ,无APU_CORE_NB电压输出。
未找到此芯片的PDF  。
想问一下此芯片的工作条件。。

上电后经测试  2脚有3.3V 电压    PIN 32  PIN33  5V      PIN 26  PIN 7  PIN8  PIN9 电压都正常。
PIN 5  PWROK  PIN6  PGOOD无电压。。 PIN39  FB 无电压。。
请问是否是 PWROK 不正常,它是FCH_PWROK 跟H_PWRGD_L相与的结果。。之前还经过一个与门输出。。

此机图纸论坛有。。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471

网友:
兄弟 电压都出来了吗?。 1.8   1.25    +3 +5    。都正常了吗?   少一个都会掉电的啊 ,仁宝的板子这个电流掉电多数是少电压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就这两个没有啊。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这么新的机子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3-10-30):
楼主最后修好没,APU_CORE_NB是跑码后还是跑码前产生?

网友(点评):
不用了。跑马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