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与主板都正常,但是无法通电开机。

楼主(2011-12-30):
长城双动力额定400瓦正品电源,09年8月所购,一直正常服役我的技嘉P43-ES3G至前日2011年12月28日11点半正常关机。
昨日开机,毫无反应。
逐步用排除法和按度娘上的方法检查,初步判断是电源挂了。虽然有三年保修,但是因为中途换了LED风扇,只有作罢。今日跑电脑城准备换一个电源。
但是脑中一直不死心,于是跑到朋友开的电脑维修店核查。
插好开机,毫无反应。朋友判断或是电源或是主板问题,检查开关线正常,电池放电后测试依然无反应。
换其它电源一通电开机,OK正常。基本宣判电源死刑。
我还是不死心,要朋友死马当活马再测一次,将“故障电源”插到别的主机上,通电开机,ok。长城电源供电正常。
心中一窃喜,又装回母机,一通电,还是毫无反应,没有供电。

主机没问题,电源没问题,但是结合一起就不来电。
而且正常使用了2年半了,说不兼容也是说不过去。
灵异啊灵异,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初来乍到,恳请大大指点迷津啊。

网友:
电源问题,PG不稳定,偶尔有PG信号,换大电容和均压电阻

网友:
先谢谢您回帖指点。
问题是电源插到我的二奶机上一直正常使用,现在就在用着。
而我的主板用别的电源一插也是一点就亮,非常正常。
两样东东都是正常,但搁一起又都毫无反应。
纠结的时它们又一起工作了两年多从未出过故障。包括最后关机也是正常关机断电,不存在外在因素突然损坏。
实在是纠结啊。

网友:
你要再找一块相同电源及相同主板交叉试测,才有可能得出结论?

网友A:
我认为还是你的主板问题.换个新电源看看你的主板.老板里的场效应管,电压有点波动就不会工作.这是常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你的主板问题.换个新电源看看你的主板.老板里的场效应管,电压有点波动就不会工作.这是常见的问题

换了电源,主板工作正常。
电源在别的机器上也正常。
就因为这个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初来乍到,恳请大大指点迷津啊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个电源,,,那个是杂牌的电源,,,我都很郁闷

网友:
等楼下高手

网友:
没遇见件过。。。貌似挺杯具的。

网友:
有啥办法点亮啊

网友B:
会不会是机箱短路啊?有没有整块板搬出来呢?。。。。小小白的意见别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机箱短路啊?有没有整块板搬出来呢?。。。。小小白的意见别介意

但是换别的电源一通电,正常工作。如果有短路现象,换别的电源也应该点不亮的啊。

网友:
纠结的就是,电源也是正常的,主板也是正常的,分开在其它平台工作正常,两者结合一起就毫无反应。而且是一起工作了两年多突然罢工,唉。
有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C:
排除法试一下就知道啦```

    简单``直接叫他换其中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法试一下就知道啦```

    简单``直接叫他换其中一个```

电源这两天插了不下5台主机,正常!
主板换了几个新电源试。功率大的正常运转,功率小的至少可以一插就有通电反应可以点亮。
两者分开如此正常,一结合起来就毫无反应。

网友:
当然,一换电源就解决了故障,
只是心里不甘,毕竟电源是好的啊晕。
如此浪费一个电源还真不心甘。

网友:
期待达达进来指点迷津啊。
这个元旦不解决,就只有买过新电源了。
话说这电源现在就供应着我正打字回帖的另一台电脑主机。一直正常使用着,晕啊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属于电源问题 你把电源拆开看看是否有明显的问题 例如:电容鼓包或是虚焊。。。

网友D:
把电源跟主板的供电接口处理一下。“老夫老妻”了,时间长了没有新鲜感啊!稍微改变一下就会重现激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跟主板的供电接口处理一下。“老夫老妻”了,时间长了没有新鲜感啊!稍微改变一下就会重现激情的。{: ...

嗯,怀疑还是主板方面的问题。
正分尸准备再重新组装一下,看有奇迹发生么

网友:
晕,全部分尸检查重装,还是无用。

网友E:
没什么,肯定是接口有问题了,换电源的接口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肯定是接口有问题了,换电源的接口就行了。。。。。。。。

插别的主机正常啊。主板上接别的电源也正常。

网友G:
会不会是电源爆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电源爆容

电源现在正常使用着在我给您回帖的另一台主机上

网友H:
找个 电源测试仪器 测试一下   卖新电源的售后都有 你可以找长城的售后帮你测一下 是不是你的电源问题
2年的电源了 里面的电子元件 通电时间长了 老化 了  你的板子你说能正常使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还是电源有缺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插别的主机正常啊。主板上接别的电源也正常。

正因为这样才说是接口有问题,当然有可能是主板上的接口有问题,不过换别的电源能用,直接换电源接口比换主板接口容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个 电源测试仪器 测试一下   卖新电源的售后都有 你可以找长城的售后帮你测一下 是不是你的电源问题
2年 ...

电源测试过的,而且现在还一直正常使用着。
说老化吧,至少通电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一插回主机,就毫无通电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因为这样才说是接口有问题,当然有可能是主板上的接口有问题,不过换别的电源能用,直接换电源接口比换 ...

一直正常使用了两年多,忽然就不通电不工作,接口检查了好几遍,都是正常也没有氧化。

网友:
你测试的是基本测试 只能说你的电源有莫方面的缺陷i在你的另一套机器上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还是找售后用测电源的设备测一下容易得出来结论来    还有个别不好解决的问题  就是测也测不出问题 他就是上你以前的主板上不好用 谁也没有招

网友H:
还有 明明有3年保修 你自己瞎折腾 换什么LED风扇  有灰了 打开清清灰 也不能给你保修了  要不怎么也给你换一个电源 你也不用买了 是不是    其实售后碰到你这样的问题 也没有时间给你测来测去的 给你换一个就行了有时候还真测不出问题来  说坏吧 他还不坏 不坏吧 上你的主板还不能用   这样半死不活的病不好医治 要是真的坏了 说不好 还更好修  你也不用在这纠结了有些东西你越想弄透 你还真弄不透 你要是真想弄透他你就在找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源 插在你的那个板子上用机械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 示波器一个点一个点的测结果都记录在案 两个比较一下 应该能把你的心结打开 你要 想学东西 多看看大师的贴 能学到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 明明有3年保修 你自己瞎折腾 换什么LED风扇  有灰了 打开清清灰 也不能给你保修了  要不怎么也给你换一 ...

换电源倒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是原因未找到。几个坛子里问下来,还是难找答案啊。说不纠结是假,要不怎么说灵异呢呵呵。
半死不活才纠结啊

网友I:
只用电源、主板、CPU、内存,搁在机箱外面加点试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用电源、主板、CPU、内存,搁在机箱外面加点试下没有。

都分尸了,全部测了最小化到最大化,毫无反应。

网友:
元旦休息三天,看来都会被这事耽搁了

网友F:
谜底已经揭开了。
电源也没有问题,主板也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机箱,接触的问题。
今天换了个机箱,万事OK了。

网友:
不过还是有个疑问。为什么换别的电源又能点亮呢。难道这机箱单独只对长城电源过敏?

网友:
不过还是感谢坛子里各位回帖热心帮助的兄弟!

网友:
今天好怪,最小化,搁机箱外,正常点亮了。装回去就没用。
所以判断是机箱的问题。
但是奇怪的是前几天直接换别的电源,正常点亮。
到昨天为止分尸去点亮,长城电源还是不工作。
今天拆开倒亮了。
所以换了个机箱,现在正常了。

网友J:
电源问题,OK信号时间不对,造成有的主板能开机,有的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问题,OK信号时间不对,造成有的主板能开机,有的不能开机

今天各项都检查测试了,电源问题已经彻底排除。

网友K:
呵呵,你自己都说了分尸了 那既然分尸了你没有直接用起子直接启动?(分尸不会用机箱按键启动)其实这问题我遇到很多了哈哈,我还赚了很多电源呢,这问题追根究底有3点:1电源时间长了有些元件老化,导致启动激活电压不稳定,2主板老化需要的激活电压要高点,3机箱按键问题(从启按键不回位,启动按键接触不好),还有一点电源自保 需要反复多次放电才可以用。
在实际中我修过很多这样的电脑,当然都是直接换电源哈哈,所以我赚了很多电源哈哈,其实换下来的电源还是很正常的可以用,你的问题只能说你的电源和你的主板都处在一个边缘,也就是我说的123点,新电脑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旧主板老化以后激活电压有时候要高点才可以启动,而正常的主板标准电压就可以启动,你的电源和主板都处在这个边缘当然结合效果差很多了,而你的电源和主板分开和别的主板电源结合当然效果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用的电源遇到一个同样老化的主板,你的问题也会一样出现的,见得多了实际中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你自己都说了分尸了 那既然分尸了你没有直接用起子直接启动?(分尸不会用机箱按键启动)其实这问题我 ...

别说起子启动,钥匙、镊子什么都用上了。照样不给面子毫无反应。
所谓老化问题可以休矣,不说板子、电源都还在保,拆开看成色和各东东都是处女一样。检测各项电压也正常的很。
应该是机箱接触的问题,不过还是有疑惑,一是一直正常使用了两年多,忽然就集体罢工?二是这换下来的机箱今天已经装给我一位朋友了,他用得也很欢。
如果说没装好或者是碰撞移位了,至少分尸就应该排除所谓机箱接触不良的问题了。
所以这次虽然换机箱解决了问题,但是疑惑犹在啊。

网友:
别说起子启动,钥匙、镊子什么都用上了。照样不给面子毫无反应。
所谓老化问题可以休矣,不说板子、电源都还在保,拆开看成色和各东东都是处女一样。检测各项电压也正常的很。
应该是机箱接触的问题,不过还是有疑惑,一是一直正常使用了两年多,忽然就集体罢工?二是这换下来的机箱今天已经装给我一位朋友了,他用得也很欢。
如果说没装好或者是碰撞移位了,至少分尸就应该排除所谓机箱接触不良的问题了。
所以这次虽然换机箱解决了问题,但是疑惑犹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谜底已经揭开了。
电源也没有问题,主板也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机箱,接触的问题。

不是吧,你不说换别的电源正常吗,怎么又成机箱问题了,我倒。。。。。。。。。。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你不说换别的电源正常吗,怎么又成机箱问题了,我倒。。。。。。。。。。

所以疑惑的就是这啊。当时直接换其它电源,一点就亮。长城电源也没问题。
前天最小化检测,钥匙开机,依然无反应。
昨天在朋友那最小化竟然开了,装回原机箱又无反应。最后换个机箱。好了。
而换下的机箱给了另外一个朋友装机,正常使用。
所以虽然故障排除了,但是原因还是不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所以疑惑的就是这啊。当时直接换其它电源,一点就亮。长城电源也没问题。
前天最小化检测,钥匙开机,依 ...

原因已经很清楚了。安装时主板变形,引起电源接口接触不良,当然你电源接口或主板电源接口也是有问题的,只是不严重,这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L:
你这个问题我还真处理不了,不过给你个变通的办法看行不,你把这个电源和你那个所谓二奶机对换一下,不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因已经很清楚了。安装时主板变形,引起电源接口接触不良,当然你电源接口或主板电源接口也是有问题的, ...

绝对不是这个原因。莫说两者在一起正常工作两年多,就是我出差那天老婆正常开机就不通电罢工了。拆开后多方检查,毫无异状。且电源也插了多块平台主板,一插就亮。主板接口也接了几块别的功率或大或小的电源,一插就灵。所以绝对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问题我还真处理不了,不过给你个变通的办法看行不,你把这个电源和你那个所谓二奶机对换一下,不就解 ...

二奶机上的电源额定250瓦的立顿电源。带不动母机呵呵。所以对换的办法不能实现。
而且关键是想找找原因。虽然电脑故障的确也有许多莫名的呵呵。

网友:
我也是刚学主板维修帮不了你,不好意思,我会关注下这个问题,学习一下,借鉴下这个经验,共同进步。

网友:
大概机箱和电源接触问题,或者给机箱接地看看

网友:
这东西就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事,但是有点不同事就是我那个电源放在别的机子上用不了三天就会开不了机,再换个主板又行,只要上过一次的再上第二次都不通电的,,很是灵异。

网友:
电源电容爆浆

网友(2012-11-04):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相似的一例。

网友(2016-01-31):
楼主,最后你的电脑如何解决 的呢。我电脑和你的电脑 遇到同样的问题。真奇怪的很。

网友:
应该是你的电源 带不动你的板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原因不详,就是给客户调换个电源,给客户讲,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