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教育网学校主机的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2011-12-30):
我这里一所中学通过联通的光纤接入教育网,学校的网关服务器安装的红旗5.0系统,双网卡。
主网卡直接连接光猫,IP地址为10.6.0.46 内网IP172.22.27.254
一天这主机由于意外断电造成系统损坏无法启动,需要重做系统。
因为对这个系统的不熟悉再加上没有现在的系统光盘,所以直接拿了一台路由器过来。同时把WAN设置与主机相同。
这时问题就出现了!这个路由器接不到数据包,连不上网络。于是将路由器WAN口MAC地址修改为那台主机的地址。结果问题依然,对方完全无响应!怀疑是硬件不同造成此现象。
只好重装系统,由于身上只有XP安装盘于是把主机装上XP系统。并设置网络属性,问题又出现了,只发不收,对方无响应!
没办法了,只好从网上下了套RF5.0刻盘后安装并设置网络这才成功

问题: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IP与MAC地址全都一样,并且是同一台机,为何只有LINUX可以连接,用XP或者路由器则对方没有响应?对方主机为何会挑系统?难道就没有办法装这主机扔掉使用路由器来做这个学校网关吗?
在百度搜索得知,可以从PING上回显的TTL值来判断系统类型。
路由器TTL=64;XP/WIN7=64;RF5.0=63
如何修改系统的TTL值?

网友:
是TTL值影响的吗 不见得吧

网友:
为什么LINUX可以联网换别的系统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是啊,搞不懂希望楼主继续

网友:
为什么LINUX可以联网换别的系统就不行了
不可能吧,你PING都可以通,是不是DNS的问题,还是其它设置有问题

网友:
期待答案!  校园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