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随便怎么关机都关不掉

楼主(2011-12-30):
关机就等于重启,什么问题 反正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三极管或IO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具体点,测量一下开机的电压多少呀~!一般都是IO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修过.也得看芯片组啊

网友:
顺便看看CPU电路啊。会不会是高管?

网友:
感觉是管子有问题

网友(2013-07-28):
我也碰到个,不知道怎么搞    强关机也关不了,  已发IO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