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1-12-30):
pQ27是什么管子

网友:
带电阻的三极管

网友A:
NPN型,看这图,是典型的广达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N型,看这图,是典型的广达电路啊

高啊!那就再请问wainon转换出来的waind信号怎么会没有电压呢!

网友:
查PQ27有没有导通,miang有没有被拉低,查PQ23好坏,还有那个1M的电阻跟15vpcu

网友:
这电路很多用的

网友:
带阻尼的啊

网友:
带阻尼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