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1-12-30):
今天接一显示器  飞利浦17方屏,通电指示灯亮(有闪烁)。黑屏。心想可能是电源高压板问题,于是拆机,一看电容都没鼓包,(全换,故障依旧),    索性把屏线拔掉,灯管可点亮。屏线一插,屏就点不亮。手头没有17的屏和电源高压板,请问这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是有的...你把屏线一插上.灯管就灭了是吗?

网友:
你点灯管的时候看看屏幕,就知道屏有没有坏了。

网友:
屏没有坏吧 是不是保护了哟   你光用灯管不接看能亮多久

网友A:
谢谢各位  问题已查出   我用单独外接5V给驱动板供电   再单独把灯光点亮  屏幕显示正常
估计是电源板供电不足,带负载能力差造成
该电源板采用ob 2269控制,不知用哪个可代换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找块通用的电源板代换   要是有技术含量的话也可以修修原来电源板

网友:
你自己先检测下驱动板的电压看看有跳变没  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  一般先看下屏供电三极管

网友:
飞利浦驱动板坏的多!24C重刷

网友:
  屏供电 和灯管的供电 不是一路的吗?

网友:
没有原配高压板和驱动板你可以找一个独立驱动板和一个通用驱动板改一下测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  问题已查出   我用单独外接5V给驱动板供电   再单独把灯光点亮  屏幕显示正常
估计是电源板供电 ...

你从驱动板供电部分直接飞线到屏供电试一下。

网友:
用12V-5VDC-DC 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支持,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电源带不起载有时不好修。。

回复奥特曼:举报有奖励,但不要经常重复举报,否则也会扣分滴,谢谢!

网友:
屏的问题不是很大,你还是找找电源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接上屏你确定是灯管不亮还是看不到图象,

网友:
电源板故障啊。

网友(2012-01-29):
电源带不动负载。你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屏试试不就知道屏好坏了

网友:
楼主已经解决了,学习学习,这是电源板车的毛病,下次我也见到这种问题,直接换电源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