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WIN7支持4G内存吗
win7

网友:
六十四位系统都支持

网友A:
3楼4楼都已明确:64位。

网友:
64位支持四个G

网友B(2012-08-11):
32位的系统和XP支持一样的内存 64位的支持到8G 不过配置低点的机子建议装 32BIT 的 32的破解可以读出8G但是那都是骗人的 装机的话可以用 而且WIN7 32位系统破解8G缓存很容易的

网友:
那你要做win764位的系统才行了,那可以认到4g内存,win732位的只能认到2.多g

网友A:
WIN7 32位和64位都支持,只是32位的认不完全4G,而64位的可以完全认到4G内存,

网友A(2012-09-12):
32位最多认到3g多点,能用软件破解,但是如果是集显或者双显卡会蓝屏

网友A:
前提是64位
32位最多支持3G物理内存!

网友C:
系统是可以的,就是你硬件可不可以就不清楚了

网友:
好似有个补丁能开启winxp的4G支持,但首先要主板能支持4G

网友:
64位的可以啊。

网友B:
64位的可以用
32为只能用到3.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