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D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1-12-30):
     如题 ,MAIND是什么信号

补充内容 (2012-1-5 20:20):
谢谢各位 以解决

网友A:
好像是个  on信号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会的请支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个 on信号吧!

maind是由main on转换过来的

网友:
反正都是开启电压用的!为高就行了

网友B:
上图来给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来给你分析

那就明天好吧?

网友:
常见于广达板子
由MAINON转化而成
用于开启MAIN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