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的板子?

楼主(2011-12-30):
现在收上有一块修好的AMD2接口的主板,请问它支持AMD什么样的CPU?最高支持到那一款?
cpu

网友:
5000+ 之流的

网友:
什么型号和参数都不说,怎么告诉你~~~

网友:
根据主板的型号,在网上查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查吧~! 一般的老主板就是5000+以下的U。不包裹新品5000+

网友:
是的 amd 2800+ 3000+ 3600+ 4000+

网友:
把你的主板的品牌和型号 在网上搜一下他的参数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