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笔记本通病

楼主(2011-12-30):
经过自己的经验和查看资料整理了一些笔记本通病资料希望对大伙有点帮助,  在此也拉下脸皮向大伙要点下载分,先谢谢啦!
一 IBM
      1. R20,R21,R22的机子CPU核心供电IC是3421芯片坏会导致不开机,开机掉电。
      2. R40的机子在PC卡插槽下边隔着一层黑色绝缘塑料边上有一个8脚线性稳压块,如损坏导致不开机。
      3. R31机子加电不开机,找IC MAX1631第21脚边上的滤波电容,此电容易虚焊或脱落。
      4. T40 T41 T42 和R30以后的机子如果出现电池不充电,可找IC  ADP3806,此IC易坏。
      5. R系列的机子显卡易虚焊,造成不显,花屏,黑屏,南桥也易坏。
      6. T20 ,T21, T22的主板可互换,这三款机CPU核心供电IC  ADP3421  ADP3410易坏,造成按开机键后电源灯一闪即灭,开机掉电(两个一起换)。 在ADP3421的旁边有一个电阻易脱落,造成开机掉电。  如果开机掉电可先换CPU再换内存。 不开机可先查MAX1632的第一脚有无控制信号(3.3V)。
      7. T40,T41,T42,T43的机子南桥82801DBM易坏,造成USB不能用。显卡易虚焊. 损坏(ATI7500  ATI9000)。
      8. T23北桥供电电感易虚焊. 脱落。CPU供电电感易虚焊。
二 戴尔
      1. P3以前的机子不开机大多是I/O芯片SMSC损坏,它主要负责开机和电池充放电。
      2. C510,C540,C600,C640的机型如出现开机掉电或进系统掉电,运行一会掉电,可找I/O (SMSC)上方的一个3脚过滤保护器,此管易坏(导致掉电现象)。
      3. 迅驰D500,D600的机子串口芯片MAX3243易坏(在电源接口旁边)。南桥82801DBM易坏。内存槽易虚焊造成掉电。
三 东芝
      1. A10和TE2100如出现IDE#1(不认光驱)和IDE#0(不认硬盘)代码,可先换光驱和硬盘,换后不行加焊各接口还是不行找到MICIRO厂家生产的OZ186T芯片(光驱推动解码芯片)此芯片易坏。
      2. TE2100的机子电源板接口易虚焊导致不加电。显卡板接口也易虚焊导致花屏。
      3. 东芝的板,特别是1000和3000的板如有进水易造成PC板断线。
      4. TM48U开机芯片易坏,造成不开机。
      5. 内存槽易虚焊或接触不良,造成开机掉电或蓝屏(很多在装系统的时候出现蓝屏)。
四 索尼
      1. 隔离保护 场效应管控制极无信号可直接加焊D S极或飞线。
      2. 不开机先查开关板的排线,此线易折断。
      3. 还有不开机对CMOS电池放电,可能就好了(故障时开机时不开机)。
      4. 内存槽易虚焊。

五 联想昭阳69系列,IBM  R系列和东芝3000,1000,1200,出现挡LOGO,BIOS易坏。(先排除外设)

网友:
来来去去 都是那几个  老机器大家都知道,  来些新机器才又创意

是的

网友A:
嗯,我也常遇到你说的有些机子,而且故障正如你所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也常遇到你说的有些机子,而且故障正如你所说。哈哈,

是啊  知道后可提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