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测量高压陶瓷电容。

楼主(2011-12-30):
请教高手怎么测量一个高压陶瓷电容。。。

网友(点评):
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指针表的10K档,测量一下

网友:
你这是主板上还是显示器上的拉

网友:
快说说怎么测啊

网友:
拆下来,用电容档测量。

网友A:
这个一般没电容表测不出来,一般都是代换!只能用万用表打打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没电容表测不出来,一般都是代换!只能用万用表打打有没有短路!

短路就是肯定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