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32`液晶电视下面有3cm高的图像

楼主(2011-12-30):
求助,三星32`液晶电视刚开机时,下面有3cm高的图像上面黑屏,开机1分钟左右黑屏的地方出现白竖线,如图,请问是不是屏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2-31 17:28):
屏线擦过,测30芯都是通的不是线的问题,1~5针有12V电压,供电应该也没问题,三星LTF320AP08的屏。不知道能不能用通用驱动板?

网友(点评):
先把屏线擦一下,先排除这个原因,

网友:
百分之百屏坏了,,

网友(点评):
别误人子弟!是百分百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好像是进水了一样呢

网友:
貌似有升压电路没升起来

网友(点评):
升压没升起来屏会亮????哥们不知道就不要乱说啊。。这种问题要么是驱动问题。要么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从新刷新一下程序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我修过一台三星22的显示器,最上边有点图像,下面都是花屏,最后查到是屏故障,和 你这个情况很类似,应该是屏故障

网友(点评):
像你说的上面亮一部分,下面花,能修好吗???

网友:
凡事都有可能!待学习。。。

网友:
屏上的主控芯片,驱动

网友:
问题自己去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1.先查下屏上供电是否正常、稳定

网友:
2.换通用驱动板点屏   3.试着更换屏上主控芯片(先确定到底是屏问题,还是屏线,或是驱动板的问题,这点先重要)

网友:
换驱动板子没??刷资料没。这些都要试了才晓得喔

网友:
为什么开始菜单和任务栏看这基本正常,屏桌面花。你拆机时看是一手维修吗?如果都是原装配件,那屏坏是90%,驱动板和屏线的可能是最低。

网友:
竖道子,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