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

楼主(2011-12-30):
今天一同行朋友拿来一台显示器,拆壳了 不知道什么牌子 ,说是驱动板问题 亮一会会黑屏 他把驱动板换了 正常了 但是显示亮度很低 没以前一半亮了  我以为是驱动没刷对, 直接刷驱动,以前有碰到过驱动不对亮度低的,刷了驱动故障依旧,然后想到上次修了一台驱动板要同时有5v,12v才工作的机,又接了一组12v上去,以为这样就ok了,结果接上12v 带不起负载了,电源灯一闪一闪的,o o  原来是12v带不起负载啊,又想着他刚开始说过亮一会会黑, 想到可能是高压的问题,直接断开高压12v ,改上一双灯高压条,然后试机,成功修复,恢复亮度    哈哈哈

网友:
那么驱动板到底坏没坏呢?

网友:
驱动板没有坏,其实那高压可以修的。

网友:
没坏一般问题大点 就不修 懒得去查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显示器高压最容易坏

网友:
很明显高压板,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亮度低,第一个应该想到灯管和高压板啊

网友:
一闪一闪的查下驱动板发过来的开关信号,正常了一般就要怀疑高压灯管,最后驱动板。屏,毕竟高压灯管得概率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