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的长城电源 那些是待机部分电解电容

楼主(2011-12-30):
图片中那些是待机部分电解电容  请指教

网友:
红圈部分负责待机,要什么电容自己找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软件 能在图片上 画圈的

网友(点评):
你很新手,你最好从基础开始学吧,把软件学好了在来学硬件吧

网友(点评):
哈哈,幼儿园小朋友都会啊

网友(点评):
你连最基本的WINDOWS功能都不知道怎么用,有排学啊!

网友:
用 mspaint就可以 了啊  在运行 里面 输入 mspaint 回车  你就懂了..然后 把图片 加载进去 后 ,用 画笔圈出 保存为bmp 或者其他格式的 图片进行上传即可

网友:
两个黑线底下的哪个紫色的电容便是也。。。。。。。。。。。。

网友:
你百度一下大把的软件,你可以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软件 能在图片上 画圈的

不是吧大哥看来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哦

网友:
你顺着紫色线跑线路,一直到大电解,

网友:
用XP下的画图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