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办区分高压板还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1-12-31):
      先说下,我是没有专业学过(确切的说没有学过一天的液晶显示器的维修的,别人也没和我说过这方面的知识),都是平时上网,论坛看帖子自己慢慢学,慢慢摸索的。我也没有点屏的工具,编程器。都是靠平时自己收集的高压板(单口灯,四口灯),和驱动板来测试液晶的。现在液晶有些小问题也是能弄好的,细细算下,修好也有10个液晶了。
      对于液晶显示器的维修我的思路是:1.通电,观察是什么问题(白屏,黑屏,暗屏,缺色,线条);2.拆机观察,主要先看看有没有什么烧坏,电容坏,掉件等;3.找出问题出在哪里(我也只能大概找出问题,比如说高压问题,驱动板问题),在去淘宝淘个相应的板子装上或是改个板子。
         我知道,对于这样严格一意义上不叫修,只是换。除了电容问题,换下电容。但是由于知识有限.... 对于液晶学的还有很多,特别是电路方面的知识,还是空白。看多了,还是迷迷糊糊的....纠结
      想买些工具,但是又发现没有理论知识的支持买回来有些线都不会改...只要自己慢慢一边一边收集高压板、驱动板、屏线等等....
      一直在找这方面的教程,但是网上的都太散,学起来不好总结,不好做笔记。也不知道该先从哪里入手,有时候看资料,一说这个电路那个电路,电路的符号,电压,电阻能看懂,但是还少些什么自己又说不上来,拿个板子找吧,又不知道说的那条线路在哪里...
     彷徨...找不到头绪...学的只是皮毛....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平时遇到一些液晶问题,最难的就是不能肯定到底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问题了...
     举例说吧:
          今天接手一台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屏碎成几块了。知道没的救了。但是我想要里面的高压板和驱动板。于是插电测试,发现没碎的地方可以看到自检信号,接上VGA线,信号输入正常也有显示,没碎的地方时可以看到画面的,色彩线条都正常。但是亮一下就灭,心想这个问题主要就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了。二话不说,拆机!机器拆完了,我用另一块四口灯管的高压板带驱动板,但是屏线不通用。接上电灯管亮白屏。在接上VGA线,白屏,长时间不灭,不是和原来一样亮几秒就灭了。可以排除灯管老化导致保护的问题了。根据前面VGA信号输入,能显示画面,是不是说明驱动板应该是好的?而亮一下就灭是不是这块高压板的问题?

       帖子有点长,希望高手能指点下。我的维修思路对不对,最好的能提供些有关的维修资料学习下。还有就是我一直没有高清楚,用什么样的驱动板来测试屏的好坏,手上各种驱动板还是有几块的,但是没有合适的屏线,也不知道屏线怎么去改。还有我应该要准备些什么工具呢?
       你的一点建议,一点指点,也许可以改变一个小白的一生!
       诚心实意请教!忘赐教!谢谢了!

网友:
肯定是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有燈管壞了也會閃一下的。這情况不是高壓就是燈管

网友:
改变开启电压看看    有用高的 有用低的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点亮不灭的话,就是高压坏了

网友:
自己摸索难啊,最好系统学习一下液晶的结构和电路。

网友:
高压条的问题,换高压条

网友:
最简单就找个单灯高压板,就能一个 一个试灯管

网友:
写贴子时,重点要突出,,别人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很耐心的是看的。
而且你这是求助贴,,、

网友:
我和你一样,也正在自学,不过我电源板这一块已经学通透了,正在学习高压板部分,一起加油吧,只是没有很多供我实践的配件

网友:
.叉测试----用好的4灯管接上这台显示器的高压板上,看会不会量下就灭。一般屏破了灯管容易坏,造成高压保护电路动作,屏量一下就灭。

网友:
根据你所叙述的问题:应该是碎屏里面的灯管4根其中灯管也有碎的!所以才亮一下就灭!电源板和驱动板应该是好的,你应该把屏拆掉,换上好灯管测试!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换起试,一张驱动板,一个高压板,一个电源就OK了

网友:
驱动板出这种情况很少!目前只有遇到群康代工的个别机器会出现这种情况!